共轭匹配能获得最大功率。那么Smith圆图是在做共轭匹配吗?

楼主(2019-04-03):
Smith圆图与共轭匹配有没有关系?

网友:
Smith圆图是一种工具,它可以直观表现阻抗的大小,当然也可以用于匹配的计算

网友:
smith 圆图本身和匹配没啥关系,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工具。而共轭匹配是为了获得输出功率最大化的一种方法。

网友:
楼主看来初学者,建议从最基本的射频基础知识学起

楼主:
似乎还不是我想要的答案,换一种问法:

共轭匹配目标是使负载获得最大功率;
Smith圆图匹配的目标是使负截阻抗看起来落在Smith圆图圆心,也就是说反射回源端的功率最小。

那么,如果匹配在Smith圆图的中心,是不是等效于做了共轭匹配?
(反射回源端的功率最小的时候,是不是负载得到最大功率?)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似乎还不是我想要的答案,换一种问法:

    共轭匹配目标是使负载获得最大功率;

共轭匹配不一定要落到圆心。Smith圆图是用来方便做阻抗变换到需要的阻抗值,并不一定要匹配到圆心。

楼主:
    谢谢楼上解答!

网友:
    共轭匹配是实部相等,虚部相反,在圆心点,自由实部,虚部为0,在圆心点做匹配,只是共轭匹配中的一个特例。
    只是这个特例非常常用。按照习惯,射频部件都是50欧姆系统,这个部件也包含射频走线,所以,我们常用的匹配都是将各自的端口匹配到中心点,就50欧姆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