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神GEBER文件,板厂回复说有一个层不在同一个坐标问题。错位了

楼主(2019-04-03):
我出的GERBER文件,然后板厂回复说丝印底层跟其它层不在一个坐标上的?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    移动一下丝印底层的gerber,使其重叠不就好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移动一下丝印底层的gerber,使其重叠不就好了吗?

    出成这样给板厂看到显得很不专业,自己也老纠结是哪里问题。我们在导出GEBER时可以设置吗?

网友:
    你这是pads软件出的gerber吧,可以到相应软件的版块去咨询一下。

楼主:
    对,PADS.谢谢你的耐心解答

网友:
    在CAM设置各层坐标偏移量要一致

网友:
    坐标偏移量要一致,这样各个图层才会叠在相应的位置

网友(2019-05-10):
    CAM里面坐标偏移量一致就可以,就是X Offset 和Y Offset ,出之前也可以Preview一下

楼主:
    是的,已经解决了。谢谢你的帮助

网友(2019-11-26):
    坐标偏移的位置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