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AD转allegro问题

楼主(2019-04-03):
使用allegro导入ad的ascii后发现有copper做的天线没有导入allegro中,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没?

网友:
是不是零件不能导入

网友:
如果是零件不能导入怕是封装跟线路不匹配

网友A:
    把天线做成器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天线做成器件

    不能直接导入铜皮吗,这个主要是要用天线这块儿,AD是样板,我们用的allegro,是在不会用AD了

网友A:
    可以导入,但是要重新生成铜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导入,但是要重新生成铜皮

求大神指导

网友:
    导入后会有铜皮的boundary,重新生成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