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用Sigtest分析测试SATA的信号

楼主(2019-04-03):
各位大佬,用Sigtest分析测试SATA的信号,SATA那边发出来的信号码型要是下面四个的哪一个(HFTP MFTP LFTP LBP),
   看过一些资料,每个公司用的不一样,求哪位大神解答一下,十分感谢!

网友A:
理论上是这几个码型都要进行测试的,具体详细的相关方法可以参考之前的贴子: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89725-1-4.html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89727-1-4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论上是这几个码型都要进行测试的,具体详细的相关方法可以参考之前的贴子:
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 ...

谢谢,我还有个疑问,就是Sigtest对应分析得只有一种码型的波形,示波器的一致性测试软件才会有各种码型的要求,不同的码型对应不同的测试项,我现在就是有点不清楚Sigtest的测试码型是什么

网友:
没有用过这个软件,看看,觉得是都要测试的

网友(2019-05-15):
LBP,其它的都是周期信号,不能用来测眼图

网友:
不规则信号都可以,不能01010101、00110011类,测试不到码间干扰对所形成眼图的影响。

网友(2019-08-22):
我也很希望了解这一块的信息。

网友:
是否有更多的资料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