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6 PCB元件超出系统默认边框怎么删除

楼主(2019-04-03):
.....

2D看不到板框以外的过孔

2D看不到板框以外的过孔

3D能看到几个板框外的过孔

3D能看到几个板框外的过孔

网友A:
导入的板框有其他东西没删掉吧,试试在左边找找有没有线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导入的板框有其他东西没删掉吧,试试在左边找找有没有线条

用鼠标拉框都选不中

网友A:
ctrl+a,然后取消选择板子和区域,删除试试,有些结构的线条很大,就在板边,不好选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trl+a,然后取消选择板子和区域,删除试试,有些结构的线条很大,就在板边,不好选中

也不行。给我感觉好像超出AD默认桌面尺寸。那4个过孔是我特殊粘贴阵列弄出来的

网友:
2D情况下,似乎隐藏了过孔,3D就会直接显示,你看看你是不是隐藏了哪些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