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3V信号与5V信号双向通信,怎样解决电平匹配问题?

楼主(2019-04-04):
一个设计方案中,两路信号需要在3.3V电平的信号与5V电平的信号之间进行双向通信,各路大咖有没有好的低成本的解决方案?

网友A:
   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

    ss

    ss

网友:
    1.假如是I2C转换,3楼的已经是一个很好思路了(MOS管也可换成其他型号,如2N7002);
2.假如是串口转换,要看速率要求,速率不高的话,三极管就可以,速率高的话,要专用的转换IC去使用;3.其他信号再具体分析。

网友:
    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 ... 39a9adcebfb31a42#rd
    给你参考,里面有分析

网友:
    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 ... 2bdccb956f4fc16e#rd
    这篇也是

网友:
    可以考虑TI公司的电平转换芯片

网友:
    TXB0108,TXS0108可以参考一下

网友:
    看下你速度多少,有多少位线,如果速度很低,数据线比较少就用MOS管电平转换,如果速度高,数据线多就用转换芯片

网友:
三极管就可以转换

网友:
单向转换的话,这种方案最便宜。

网友(2019-05-12)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参考这个电路

对NMOS有要求,不光导通电压要低,结电容还要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