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的晶体不能起振,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9-04-04):
一个通信模块,检查了所有电路,没有发现问题,但PCBA回来,晶体不能起振,请帮忙诊断哈,可能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先看一下晶振的资料,里面对起振电容的值会有介绍,一般来说晶振不起振不是晶振坏了就是起振电容的值不对。

楼主:
我选用的18p的电容,应该选多大的?

way

网友:
    如果设计没问题,检查一下物料和焊接。

网友:
    需要看你的CPU有提到的多大电容

网友:
    电源到位没

楼主:
CPU提到要使用8pF的电容,换了后依然不行。查看了电源,应该没有问题。重新换了晶体,焊接也细致地处理过了。它还是不想干活。

网友:
    CPU的问题考虑过吗  CPU有问题也起振不了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选用的18p的电容,应该选多大的?

外面两个电容用12P的电容

网友:
    考虑下CPU是否有其他问题

网友:
    cpu复位,时钟部分的PLL电压

网友:
確認一下管腳!兩個對角好像都有人生產。

网友:
    晶振的封装引脚对不对,CPU供电对不对,CPU不工作,振荡器是起不来的

网友:
檢查:電源,包裝腳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