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E下的地层好要挖掉不,挖掉是实现什么呀!谢谢

楼主(2019-04-04):
PCIE下的地层好要挖掉不,挖掉是实现什么呀!谢谢  如图

网友A:
    焊盘处挖掉,实现提高此处阻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焊盘处挖掉,实现提高此处阻抗

    高阻抗会不会造成阻抗不连续呀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高阻抗会不会造成阻抗不连续呀

    焊盘比走线宽度大,阻抗就小;挖掉相邻层,提高阻抗,与走线保持相近;而不是你说的高阻抗会造成阻抗不连续!

网友:
    器件焊盘和过孔都是阻抗不连续的地方。挖空后焊盘和参考层之间的介质厚度变大了,阻抗变大。

网友B:
    看你截图,金手指部分出线有点问题哦。正常情况下线离开PIN 1MM,至少0.5MM后再打折。PIN的地方经常拔插,线麽久了容易短路

网友:
之前本论坛有位大神说的,不知道是否完全正确,个人认为有点道理,因为是全挖的,所以不是为了提高阻抗。

1.金手指下面全部掏空的原因
      金手指的部分因为要拔插,在制作工艺上是需要额外电镀的,这个工艺会增加板厚,但在工艺制程上为了控制整板厚度一致,所用将金手指下面的平面层挖空。

    2.掏空带来的问题
    线的阻抗没办法控制了。差分互相参考,并且差分间都有GND,可以用pwm模式控制阻抗,,单端信号如果是低速的还马马虎虎,如果有单端时钟,一般也是在其左右都是GND,通过pwm模式来控制阻抗。

网友:
    pci-e明确说明,金手指下方所有层挖空,因为板子厚度固定的,金手指的表低层错开,信号刚好重叠GND,这个宽度阻抗刚好满足要求,所以加了平面阻抗肯定会变低,反而挖空阻抗才会刚好在±10范围内,当然了这个也和板厂有关。

网友:
    個人覺得和板厚應該無關, 因為電鍍所增加的厚度都是算um ,  但銅箔厚度卻是以mil 為單位, 這個差距太大.
    因此就算單面各電鍍10um的鍍金厚度 , 金手指充其量也不過增加20um的厚度.

网友:
    多谢各位的分享

网友:
    金手指是要全部净空的

网友:
    工艺问题和阻抗没关系。没连接的焊盘的可以去掉
另外你的PCIE板子没有转折角,是个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你截图,金手指部分出线有点问题哦。正常情况下线离开PIN 1MM,至少0.5MM后再打折。PIN的地方经常拔插 ...

嗯,多谢多谢!!

网友C:
    金手指下面是要挖空的。我的做法是铺铜距离金手指的PIN有20mil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金手指下面是要挖空的。我的做法是铺铜距离金手指的PIN有20mil即可

网友(2019-12-05):
引用 楼主:
    高阻抗会不会造成阻抗不连续呀

有这种可能,所以最好是能仿真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高阻抗会不会造成阻抗不连续呀

    你如果不挖 阻抗基本会到70多,挖了会到90左右

网友:
    挖是为了板子薄一点 工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