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AD打开的pcb过孔不显示,过孔地方是个空洞

楼主(2019-04-04):
求助:AD打开的pcb过孔不显示,过孔地方是个空洞

网友:
看到via是空洞,只有在负片层只有是相同属性才看到空洞,是不是设计到那个地方了才全部看到空洞

网友:
看到的空洞就是flash

网友:
但不可能全是空洞啊

楼主:
不显示的过孔如下图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不显示的过孔如下图

网友:
    你截图这里过孔被隐藏了

网友:
    你可能是隐藏了

楼主:
你截图这里过孔被隐藏了

    不是hidden啊?怎么显示知道不?用了allegro不会用AD了,还有会不会是版本低了的问题呢,我现在是15.0的版本。

网友(2019-05-14):
    孔设置成黑色 和背景一个颜色了 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