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源开关和电流倒灌的问题请教大神

楼主(2019-04-04):
如下图所示,A和B的电压都是5V,当有控制脚高电平时,AC导通,低电平是BC导通,这种要用什么开关切换?

如果不加开关,且A和B不会同时上电,那A和B各串个二极管防止电流倒灌是否可行?

A和B的电流最大是500m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