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做谐振腔,请大神指点。非常感谢!

楼主(2019-04-04):
大家好,我设计了一个谐振腔,如图,侧面用波导耦合。

设计频率为2.45GHZ,我从1到3GHZ扫频,扫频的S11曲线如图所示。
请问这样对吗,这个结果对不,问题出在哪?谢谢!

网友:
的确比较奇怪,S11参数怎么可能大于0?输出的能量大于输入的能量,是个永动机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~  S11大于0是比较奇怪,如果真有,那世界要改变了

网友:
楼主,结果肯定是错的。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原文件贴上来,大家给你分析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