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批RF PCB生产都需要调整一次电抗参数,怎么解决?

楼主(2019-04-04):
每生产一批RF PCB,便需要我重新调整一次RF部分的电容电感参数,
否则要么就收发不成功,要么就不是最优的收发效果。

请教,该如何破解?

网友:
楼主要说详细点:
产品、频段、板材、层叠、线宽……
最好有个照片。

网友:
估计不是射频专用板材,那就是FR4板材了。
如果是FR4多层板,也要提供层叠结构给厂家吧,具体到定义每一层的材料是芯片,还是半固化片。如果是半固化片,最好也写明是几层半固化片,半固化片的型号是什么,比如1080/2116之类的。

网友A:
线宽是不是太细了?
如果太细,那么即使是+/-1mil的加工精度,都可能严重影响微带线的阻抗。
因为阻抗误差是由相对加工精度决定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线宽是不是太细了?
    如果太细,那么即使是+/-1mil的加工精度,都可能严重影响微带线的阻抗。
因为阻抗误 ...

完全同意线宽不能太细:
1. 线宽太细腐蚀造成很大的相对误差;
2. 线细同时意味着到参考层的距离也近,增加对生产厚度方差和PCB编织图样造成的不稳定性;
3. 线细铜损大;
    4. 元件焊盘会造成更大的寄生电容,在焊盘下面需要更精确的参考层切除处理

网友:
    楼上高高手!

网友:
    批量生产中,首先要求的是设计上有些余量。
余量的考虑范围是因为PCB 、器件参数的波动。
    RF pcb中,材质,加工精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
按一般原则说,射频走线是单独设计和保护,若是太细的话,可以考虑做二层挖空,以便使表面走线变宽,以此来降低生产加工的难度。

网友:
    版主们都很有经验,我来加一个。产品量产以后不要随意更换板厂,否则阻抗可能需要重调。因为每家板厂的叠构和材料都不一样,细微差别都有可能导致阻抗的偏差。

网友:
    版主讲得很好,赞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