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VS几个参数如何理解?

楼主(2019-04-05):
SMBJ5.0CA为例:
(1)VWM 5V  低于5V的电压输入时,管子不导通.
(2)VC  9.2V 超过这个电压输入时,管子才导通.
(3)VBR 6.4-7.25V  输入电压超过VC电压9.2V时,管子的电压
以上理解是否正确?

网友A:
1正确,
2不对,输入电压超过9.2V管子就爆了毁了。
3不对,你理解成导通后钳位后的电压了,实际上雪崩后具体钳到多少位于VBR-VC之间。
举个例子,输入电源后面接个一个DC/DC,工作电压范围是3.3V-5V,超过7V DC/DC烧了完全坏了.
此时用这个SMBJ5.0CA就比较适合,当有浪涌来时超过7.25V时,TVS雪崩击穿,此时二极管是一个低阻抗通路,类似导通,在承受响应时间内,泄放电流,并且钳在9.2V以下,注意是9.2V以下,比如可能钳在8V。待泄完了又回到正常工作状态,雪崩是可逆的。

way

网友:
TVS 參數解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正确,
2不对,输入电压超过9.2V管子就爆了毁了。
3不对,你理解成导通后钳位后的电压了,实际上雪崩后 ...

谢谢版主,如果脉冲波到来时假设100MS,箝位电压为7.5V,此时DC-DC输入电压瞬间超过了它的输入电压范围,还是会烧坏啊.我的理解对不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版主,如果脉冲波到来时假设100MS,箝位电压为7.5V,此时DC-DC输入电压瞬间超过了它的输入电压范围,还是 ...

一句話……不知道!

  • 7.5V / 100ms,電流或負載多少不知,所以無法算出功耗。
  • 器件內部電路能承受多大的功耗不會造成損害,規格書也不會標示。

樓主提出的問題,就是我們在實務上常遇到的狀況。打不死就是沒問題,打死了就要想辦法再加強保護。

网友:
TVS管参数图解:

最大反向工作电压VrwmVr
当最大反向漏电流Ir流过TVS时,TVS两端电压为最大反向工作电压。
最大反向漏电流Ir
TVS最大反向漏电流
反向击穿电压Vbr
TVS管通过规定的测试电流It时的电压,即从此点开始器件进入雪崩击穿。
测试电流It
测试电流It决定了TVS的反向击穿电压Vbr
最大钳位电压Vc
20mS 的脉冲峰值电流 Ipp流过 TVS 时,在其两端出现的最大峰值电压为 Vc
最大反向脉冲峰值电流Ipp
TVS可以承受的最大脉冲峰值电流。
最大峰值脉冲功率 Pppm
Pppm峰值脉冲功率为ESD器件上瞬间通过的最大功率值, Pppm = Vc x Ipp
结电容Cj
在防护高速信号的时候,需要考虑结电容的影响。

网友:
TVS管的选用应注意以下几点:
  确定被保护电路的最大直流或连续工作电压、电路的额定标准电压和“高端”容限。
  TVS额定反向关断VWM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。若选用的VWM太低,器件可能进入雪崩或因反向漏电流太大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。串行连接分电压,并行连接分电流。
  TVS的最大箝位电压VC应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损坏电压。
  在规定的脉冲持续时间内,TVS的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内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。在确定了最大箝位电压后,其峰值脉冲电流应大于瞬态浪涌电流。
  对于数据接口电路的保护,还必须注意选取具有合适电容C的TVS器件。
  根据用途选用TVS的极性及封装结构。交流电路选用双极性TVS较为合理;多线保护选用TVS阵列更为有利。
  温度考虑。瞬态电压抑制器可以在-55~+150℃之间工作。如果需要TVS在一个变化的温度 工作,由于其反向漏电流IR是随增加而增大;功耗随
VS结温增加而下降,从+25℃到+175℃,大约线性下降50%雨击穿电压VBR随温度的增加按一定的系数增加。因此,必须查阅有关产品资料,考虑温度变化对其特性的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