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光电转换电路需要运放?

楼主(2019-04-05):
光电转换直接用左图的方式不行吗?为什么很多地方都是用运放来实现?

网友A:
非线性与线性区别,最终就是转换准确不准确区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非线性与线性区别,最终就是转换准确不准确区别

请问下:非线性和线性区别在哪?左边VD=IxR,不也是线性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下:非线性和线性区别在哪?左边VD=IxR,不也是线性吗?

提示︰

网友:
    改变阻抗,使光电管的微弱信号能使用,又不至于引入负载效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提示︰

    当vr=2v时,
    E=0.05  I=3uA
    E=0.1   I=5.5uA
    E=0.2   I=11uA

光照和光电流是线性的。。。。

网友B:
    当 Vr = 2V 时,
 E = 0.05  I=3uA
E = 0.1   I=5.5uA
E = 0.2   I=11uA

光照和光电流是线性的……

有沒有頓悟的感覺?

网友C:
    这是跨阻放大器电路,将光照产生的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当 Vr = 2V 时,
 E = 0.05  I=3uA
    E = 0.1   I=5.5uA

您的意思是VR会变,导致光电流也会变?

    我給的圖不就在說這件事嗎?Vr v.s. Ira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您的意思是VR会变,导致光电流也会变?

VR为什么会变?是因为3V3会变吗?光电二极管的光电流和光照成正比,当光照一定时,光电流就是定值I,VO=IxR,跟Vr会有什么关系呢?

哎!3.3V 不會變,但你下面的 V=IR 會不會變?Vr 的定義是什麼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这是跨阻放大器电路,将光照产生的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

    不用跨阻放大器,直接接一个电阻不行吗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VR为什么会变?是因为3V3会变吗?光电二极管的光电流和光照成正比,当光照一定时,光电流就是定值I,VO=I ...

VR=3.3V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VR=3.3V

叫 BT1、V0、Vs、Vin、Vcc……全都有,你想叫什麼就有什麼。

那個是只是電路圖上電源的名稱標示,不是規格書上 VR 的定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叫 BT1、V0、Vs、Vin、Vcc……全都有,你想叫什麼就有什麼。

    那個是只是電路圖上電源的名稱標示,不是 ...

网友:
    根本原因是光电转换后电流太小,驱动不了数字电路。

网友:
大家想想太阳能的效率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个人理解,使用运放是为了把光电流转换成电压,并且运放工作在线性区,这样可以很好的保证信号的线性度

网友:
    这篇文章讲的不错,虽然没有完全看懂:)
    https://www.analog.com/en/techni ... circuit-design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