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删除新建的Subclass

楼主(2019-04-06):
怎么删除导dxf文件时新建的Subclas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setup--subclasses

    谢谢

网友:
    版主是正解

网友(2022-11-28):
    層別裡面的資料都要殺乾淨,才能delete.

网友B(2023-07-21):
    有很多层的话,有没有一次性删除的命令,一个一个删太麻烦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有很多层的话,有没有一次性删除的命令,一个一个删太麻烦了。

    干这行不就是制造麻烦,再解决麻烦嘛。 只显示你要删除的所有层,一框就删除了。在去Delete,你也不可能有几百上千层要删除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    干这行不就是制造麻烦,再解决麻烦嘛。 只显示你要删除的所有层,一框就删除了。在去Delete,你也不可能有 ...

客户在原来的板子上掉了网表,里面新建了几十个新建层,一个一个删除比较麻烦,也不是说不能一个一个删,只是要是有快捷的方法更好。做我们这行不就是追求质量和快速交付吗。

网友:
    要确保你删除的Layer里面什么东西也没有才可以删除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客户在原来的板子上掉了网表,里面新建了几十个新建层,一个一个删除比较麻烦,也不是说不能一个一个删, ...

不要的层都显示,框一下,右键规到一个层。剩下的自己看着办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要的层都显示,框一下,右键规到一个层。剩下的自己看着办

啥意思?直接删除了层里面东西,层本身还是要一个一个去删除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