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ansoft Q3D

楼主(2019-04-07):
使用Q3D寄生参数的提取还需要用到 ansoftlinks 软件吗?封装寄生参数的提取Q3D软件还不够把,需要结合起来用?

网友:
q3d就可以提取了

网友(2019-07-07):
    ansoftlinks一般是用来从画PCB的软件吧PCB的三维模型导入Q3D的,提取的话光Q3D就够了

网友(2019-12-30):
    Q3D就可以了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