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Altium Designer导出的的网表可以在Mentor Xpedition中使用么?

楼主(2019-04-08):
    哪位大神知道,麻烦告诉下教程

网友:
    可以参考工具转换集锦里面的一些方法: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200649-1-1.html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light=&%231514;

网友A:
    可以在AD和Xpedition的高版本之间试试,案例中是直接更改网表后缀的,你可以把AD的网表输出后贴上来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可以在AD和Xpedition的高版本之间试试,案例中是直接更改网表后缀的,你可以把AD的网表输出后贴上来看看。

成功了,多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成功了,多谢

    楼主,你是怎么成功的呢,和教程的步骤一样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楼主,你是怎么成功的呢,和教程的步骤一样吗?

和这个一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和这个一样

网友(2020-10-27):
    谢谢分享,最近想用EE画板

网友:
    威望没了,下载不了,哎头痛

网友:
    这个问题好,可以学习下

网友:
    回复一下,增加点威望

网友:
    虽然有灌水的嫌疑,但为了下载本贴的附件,我豁出去了

网友:
    事实证明,就算回复几条也只有1个威望

网友(2021-03-23):
    前来学习 大佬带我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