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接口芯片 CY7C68013 (6)

楼主(2019-04-08):
USB接口芯片 CY7C68013 (6)

CY7C68013A EEPROM烧写
固件调试完毕后,可以将其转化为IIC文件烧写到EEPROM中,采用C2方式启动,这样68013就会从EEPROM中获取程序和VID、PID,不需要每次上电都下载固件了。
首先需要将KEIL编译好的hex文件转化为iic文件,可以使用cypress提供的hex2bix,格式如下:
Hex2bix -i -f 0xC2 -o usb_sfifo.iic usb_sfifo.hex
-i表示要生成iic文件,-f表示烧写后采用C2方式启动(程序、VID、PID都从EEPROM读取),后面依次是要生成IIC文件的文件名和源文件的文件名,关于其他参数的用法可以参见hex2bix的帮助。
通过USB连接到计算机后,通过Cypress USB Console即可烧写。打开EZ-USB InteRFace,点击Lg EEPROM,然后选择刚才生成好的IIC文件可以。
需要注意的是在硬件上不同容量的EEPROM接法是不一样的,否则烧写之后也无法启动。如下图所示,大容量EEPROM的A0管腿需要上拉。24C64 也是大容量EEPROM

另外需要注意的是SCL SDA需要上拉,否则也会出现读取问题。

将XXX.HEX文件拷贝到HEX2BIN.EXE所在目录,打开CMD,按如下格式输入:
hex2bix -i -o xxx.iic xxx.hex -f 0xC2( -v 0x1234 -p 0x1234 )这个地方的PID VID 不用加,没有用,生成的IIC文件的pid vid 码是与hex文件相关,即有程序文件中设备描述符设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