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关于probe探针台校准套件在VNA校准设置的问题!非常感谢!

楼主(2019-04-08):
探针台:cascade microtech 150mm
VNA:Anritsu 37397D 2ports
校准方法是:LRM(line,reflect,match 50ohm)
calibration kit校准套件:使用的cascade 配套的阻抗标准基片(ISSs)信号101-109

现在的困惑是:在校准之前,需要向VNA 输入这个校准套件的型号,二这个校准套件不是anritsu VNA 配套的,而是cascade公司的,怎么输入这个套件信息到VNA里面(以前我所做的校准都是VNA配套的校准套件型号可以直接选择,选择好了后,然后再开始校准,SLOT 或者TRL等等,这种类型的校准第一次做,而且是用探针台)

网友:
没做过探针台的校准,楼主用的VNA非主流啊~

网友:
VNA的校准件基本都是通用的,用谁家的都一样。当然,楼主这种探针台,我也没接触过,不好评价。不过楼主可以先随便选一个试试,我估计不会差太多。

网友:
    向生产校准件的厂家索要模型参数,然后自建模型输入参数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