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求助,EMC超标,请大神指教,非常感谢!

楼主(2019-04-08):
应用户要求老产品升级换代,开发的新产品,是核潜艇上用的仪表,表内电路使用了单片机,PCB板用的4层板,用户自己去做的电磁兼容,要过GJB151,反馈做了10多项其中有3项超标需要整改。仪表为金属机壳,但前部开有显示窗口,无法全部密封屏蔽,与外部连接有两个电连接器,一电源一信号,接的屏蔽电缆。
1)CS114互联电缆(含电源电缆)敏感度:在9-11.0MHz处有问题。
2)CE102电源线传导发射:2.7MHz处超标9dB,2.9MHz处超标6dB。
3)RE102电场辐射发射:100MHz处超标8dB。
仪表内部空间非常狭小紧凑,用的开关电源模块,因某些原因原来未装电源滤波器,托大了,现在准备硬装个进去,可以解决1,2两项吗?针对第1项用户不明确是电源还是信号电缆,在信号端口可以增加什么措施吗?现在只是信号进线绕了下磁环,信号是直流4-20mA标准信号。
对第3项,仪表内部有一25MHz晶振,应该是其引起,在晶振脚并个电阻会有效吗?8dB能压下去吗?一般多大的合适?
请各位大神指教,非常感谢!

网友:
时钟一起的可以串电阻,效果肯定比在晶振并电阻好

网友:
时钟的走线非常重要

网友:
加展频IC效果更好

网友:
好好学习天天向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