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实现模仿波形,然后通过控制继电器控制电机

楼主(2019-04-08):
如何实现模仿波形,然后通过控制继电器控制电机?

就是一个单片机发出控制信号 我们模仿一个控制信号 发射给电机

就是单片机A发出一个pwm波 我们的单片机接受 然后发出一个同样的pwm波 送给继电器 通过控制继电器控制电机

选用的是STM32f10x 因为这样我们就能远程控制这个原先的系统。接受和控制电路都是怎么写的

网友:
直接用STM32的外部触发中断,再输出去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先用捕获测量好,然后用PWM输出,或者直接中断接收,然后控制IO翻转

网友:
你的说明太少,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设计怎么实现你所说的功能,而是应该先设计总体结构,从你现在所描述的是需要远程控制原先的系统,需要控制正反转,那么却没说明总体结构如何,你现在所要设计的部分在总体结构的哪个部分,需要输入输出什么信号,这样很难提出比较有效的建议。同时也不清楚你这里原先的系统有哪些输入输出的控制信号,那又如何控制原先的系统呢。

网友A:
我觉得你可以这样想,首先用己方的单片机捕捉单片机A发出的PWM波,这里需要考虑到捕捉的有效性,这里主要有PWM波的周期和占空比。检测到之后,己方的单片机处理后利用PWM模块再发出相同的PWM波就可以了。

不知道楼主利用继电器是控制电机的转速还是启动关闭,如果是前者,在我看来,如果说PWM的频率很慢,那么用继电器是可以的,但是如果PWM频率很快,继电器又是一种机械式开关,开关速度可能满足不了,建议换成MOS桥;如果是后者,则完全可以。

单纯的做这个设计建议你参考HIP4802这款电机驱动全桥芯片,控制非常简单,但是效果非常棒。也可以利用BTN7971电机驱动芯片等,建议先设计好硬件电路,再着手软件设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你可以这样想,首先用己方的单片机捕捉单片机A发出的PWM波,这里需要考虑到捕捉的有效性,这里主要有 ...

谢谢您的回复,帮助很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