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平衡的射频小电压标准

楼主(2019-04-09):
自动平衡的射频小电压标准
本文介绍的“自动平衡的射频小电压标准”成功地应用于766厂研制的DO-29型校正接收机中,也可直接用来校准射频电压表及其它无线电设备。
该标准使用了经过改进的镇流电阻座,充分发挥了测量射频小电压的优点;使用了电调衰减器,实现了电桥的自动平衡。因此其技术指标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,具有精度高、性能稳定、使用方便、体积、成本低等优点。其主要指标如下:
频率范围:100~1000MHz(DO—29机只要求470~1000MHz)
标准电压:300mV
工作误差:2%
使用条件:+5℃~+35℃
一、工作原理
1、镇流电阻座
镇流电阻片的结构如图1所示,它是由两根细而短(直径1.8~2μm,长2mm)的铂金丝粘结在一个被银的云母片上,其剖面部分是被银的电极,每节铂金丝的直流电阻约为140Ω,记为RT1、RT2。该镇流电阻片装在一个同轴系统的结构中,如图2所示,称之为镇流电阻座。对于镇流电阻RT1、RT2来说,它是垂直置于TEM型场的同轴线中,而且较薄,因此我们认为TEM型波在此结构中传输未受干扰。其中隔直流电容使得镇流电阻上的直流不与射频标准电压一道输出。此电容足够大(6800pf),故不会使得射频标准电压产生误差。由于结构关系,镇流电阻片所在的截面(称之为标准面)与比较面(即实际使用的标准电压面)有3mm的距离,这将使射频标准电压产生误差。当然在DO-29型校正接收机中可以在输入开关端加长3mm来修正,但作为一个单独的射频小电压标准来说,确是一个系统误差。
我们在使用镇流电阻时,将RT1、RT2并联应用。这样,镇流电阻的一端可以接地,结构简单,电气连接方便,避免了电气悬地时易烧坏的缺点,而且可以承接较大的电流。虽然镇流电阻的灵敏度有所下降,但我们使用的电桥及平衡指示电路的灵敏度很高,故对本电压标准精度无影响。
构成镇流电阻之铂金丝的电阻具有正温度系数。图3中RT、R2、R3、R4构成一个电桥,当电桥上只加有直流电压E1而没有射频电压时,调整R4使电桥平衡,则镇流电阻RT上吸收的电压功率为 (其中RT=RT1//RT2)。
再改变R1,使镇流电阻上的直流电压下降到E2,同时接通射频振荡器,调节R5以控制加在镇流电阻上的射频电压,使电桥第二次平衡。那么我们认为,第一次平衡时镇流电阻上的直流功率和射频功率之和,即有如下关系:
           (1)
其中:
E1为第一次平衡时镇流电阻上所加的直流电压。
E2为第二次平衡时镇流电阻上所加的直流电压。
ERF为第二次平衡时镇流电阻上所加的射频电压。
由式(1)可得:
       (2)
由式(2)可以看出:如果我们要获得一个预定的射频标准电压,则可以先在电桥上设定一个已知的足够大的直流电压E1(这个直流电压应大于所需的射频标准电压之值),然后根据所需射频标准电压,利用式(2)算出 E2之值,按上述原理第二次平衡时的射频电压就是利用这个关系,取E1=0.7070V,E2=0.6402V,刚输出的射频标准电压。本小电压标准就是利用这个关系,取E1=0.7070V,E2=0.6402V,则输出的射频标准电压Erf=300mV。
为了获得一个精度高的射频标准电压,如果电桥的灵敏度相当高的话,只要将两次直流电压E1、E2精确地测试就可以了。这就是镇流电阻能给出射频标准电压的基础。
2、电路简介
射频小电压标准电原理简图如图4所示。它是由电桥、平衡指示及控制电路、射频振荡器、电调衰减器和镇流电组座组成。射频振荡器应在全频段内输出功率大于25mW,波动不大于6dB,谐波小于26dB,频率范围100~1000MHz(实际频率上限还可提高),在此条件下对射频信号几乎不产生失真,为自动平衡控制提供了条件。镇流电组电桥的原理与前节所述大致相同。
如图4所示,镇流电组座之RT通过电调衰减器与R3、R4、R5组成电桥,电压表CB1指示镇流电组上的直流电压(即前述的E1、E2之值)。第二次平衡时镇流电组上有射频电压,它通过电调衰减器中的L2、C5、C6构成的低通道滤波器,电桥的其余各臂不会再有射频电压。平衡指示电路接在电桥的对角线上,CB2平衡电表指示电桥是否平衡。当直流电压+E接通,开关放在DC时,则直流电压通过R1进入电桥。调节R1和R5就可以使电压表上指示0.7070V,且电桥平衡,此时镇流电组上的电压E1=0.7070V。然后将开关放在AC档,此时将接在电桥A点的电阻R2接地,这显然降低了A点的阻抗,因此A点电压下降,如果调节其阻值恰当的话,便可使镇流电阻上的直流电压为0.6402V。与此同时,射频振荡器的电压加到了电调衰减器,并经过电调衰减器加到了镇流电阻上。可以设想,如果适当地调整电调衰减器的衰减量,可以使得电桥达到第二次平衡。那么,镇流电阻上的射频电压即为我们所需的射频标准电压300mV。平衡指示及控制电路就是完成自动控制电调衰减器,使电桥第二次平衡的电路,电调衰减器的衰减曲线如图5所示。当电桥处在第二次平衡时,图4中B点的输出电压为-Vμο,电调衰减器的衰减量为Bο,射频标准电压为300mV。当镇流电阻上的射频电压不为300mV时,则电桥不平衡。设射频电压高了,则镇流电阻吸收的功率多,电阻较平衡时大,电桥平衡被破坏,平衡表CB2指针将会偏转,同时E在B点上增加一个ΔE电压,即-VB+=-VBO+ΔE,那么电调衰减器的衰减量增大,降低了镇流电阻上的射频电压,直至此射频电压为标准的300mV。同理,如果射频标准电压较300mV低,也可以通过平衡指标及控制电路来实现自动平衡。显然,所构成的自动控制环路应有足够的电调范围和较快的响应速度(或时间)。
二、误差分析
一个电压标准的误差不仅与标准的误差有关,而且与它所构成的测试系统及操作有关。现将本小电压标准的误差作简要的分析。
1、镇流电阻引起的频响误差
1)由于镇流电阻的电感引起的频响误差δf
从图1中可以看出,镇流电阻是由两根短而细的铂金丝构成,在射频应等效为纯电阻和电感的串联。这样一来,镇流电阻的阻抗随频率而变化,使本小电压标准将产生频响误差。当f=500MHz时δf=0.22%,当f=1000MHz时δf=0.85%。
2)由于趋肤效应引起的误差
计算表明,此项误差可予忽视。
2、传输效应误差
镇流电阻座的标准面与比较面有3mm距离,比较面上的电压不是标准面上的标准电压,由此引起的误差称为传输效应误差δ传。当f=1000MHz时,3mm距离引起的误差δ传≈0.2%。
3、由于直流电压E1、E2测量不准引起的误差
从式(2)得知     ,照传统方式,E1、E2的误差方向是不定的,由此引起的误差应为δE。一般来讲,δE为直流电压误差的2倍,但在该小电压标准中,采用了自动平衡及控制电路,该项误差要小得多。引起直流电压不准的原因主要有:
1)测试过程中,操作者在校正直流电压时产生的直流电压误差。本小电压标准不大于0.2%。
2)在整个使用温度范围内(+5℃~+35℃)直流电表指示误差小于±0.2%。
3)接线直流电阻引起的误差为0.228%。
上述三项误差引起的直流电压精度约为0.63%,故δE=0.425%。
4、镇流电阻分辨率引起的误差
该项误差远小于0.1%,可以忽略。
5、射频失真引起的误差
当射频电压的波形失真时,则镇流电阻在工作过程中受到所需的标准电压(即基波)和谐波的“加热”,而送出的标准电压是预定的射频频率电压,即为校正电压,这样一来由于谐波作用便产生误差,其值约为0.1%。
6、由于信号泄漏引起的误差
在本小电压标准中,采用了较为严密的防漏措施,隔离度大于80dB,故此项误差可以忽略。
7、电源稳定性引起的误差
本电压标准要求电源稳定性为0.01%,由此而引起的误差可以忽略。
8、自动平衡及控制电路波纹引起的误差
由于自动平衡及控制电路在控制过程中总有一个动态过程,再则电桥和平衡及控制电路的灵敏度都很高,易受到干扰,因此在电调衰减器的控制端(即图4中的B点)除了控制衰减的直流外还叠加了一个波纹电压,我们将它控制在远小于1mV,故所引起的误差可以忽略。
以上是本小电压标准的误差主要来源。就其误差性质来说,分随机误差和系统误差两种,有的误差是完全可以修正的。我们采用了各项误差绝对值相加的方法,则得1.575%,考虑到大量生产、使用的可靠性和测试(比对)的可能性,故确定本小电压标准精度为2%,由此可见富裕量较大。
三、比对结果
为了验证本标准的精度,我们曾多次用薄膜电阻座进行过比对。我们认为,要获得一个高精度的射频电压标准,电压标准本身的精度要足够高是不言而喻的,然而用来作为比对的射频电压标准的精度,过渡指示器的精度、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。
现将78年7月在北京邮电科学研究院计量室用GDB-1直流替代的薄膜电阻座的电压校准装置进行比对的结果列于下表。
编号\精度\频率500MHz600MHz700MHz800MHz900MHz1000MHz
6井-0.3%-0.5%-0.4%-0.8%-0.97%-0.9%
10井0.07%-0.13%-0.2%-0.17%-0.07%-0.03%
四、结束语
我们认为,本小电压标准已达到预定要求,具有精度高、体积小、成本低、性能稳定、使用方便等特点。与国内同类型的射频小电压标准比,达到了先进水平。
本小电压标准不仅可用作DO-29校准接收机的电压标准,而且可以直接校准各种电子测量仪器、设备的射频电压。特别是用来校准电压表,比过去任何校准电压表的装置都方便,速度特快,几分钟即可完成。为适应当前无线电技术迅速发展的需要,我们准备在此基础上,扩展上下频段使用范围,在稳定可靠的基础上提高标准的精度,给出不同量值的小电压标准,作成“电压表校正装置”,以解决当前迫切需要的电压表及其它无线电仪器、设备的射频小电压计量问题。
最后,这一研制工作是在DO-29校准接收机研制小组全体同志的大力配合,帮助下完成的。曾获得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无线电室、邮电科学研究院计量室、二机部九院十所、七一O厂和本厂计量室的大力支持和帮助,在此表示感谢。

网友:
刚好有用,谢谢楼主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