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GERBER出来这个错误

楼主(2019-04-08):
    出GERBER遇到这样的问题,怎么修改,没遇到过
ERROR: aborting film - Undefined aperture symbol, cannot continue. See APERTURES USED table in this file for symbols to provide. Error in TOP--halting output. Artwork file not generated. *** ERROR with TOP

网友A:
    器件有问题么?

网友:
    方便的话可以将文件发上来给大家看看,有文件看大家帮你解决问题的效率更高!

网友:
    没有定义器件的孔?字面翻译是这个意思

网友B:
    感觉是导aper文件的时候有问题,猜测是某个元件出了问题

网友:
    跑的档案是art挡,如果是art挡就是6x00格式才出现小于4mil的shape,按照坐标找到修改好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器件有问题么?

    是的,后面发现有个器件的PAD有问题,改了后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感觉是导aper文件的时候有问题,猜测是某个元件出了问题

是有个元件有问题,改了PAD后就能出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是有个元件有问题,改了PAD后就能出了

怎么找到出问题的那个元件?

网友:
    对啊 你怎么找到这个问题的

网友(2019-10-28):
引用 楼主:
是的,后面发现有个器件的PAD有问题,改了后就好了

    是怎么找到这个pad的,我今天也是这个问题,找不大pad哪里出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