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动增益控制放大器,有没有低功耗便宜的IC推荐

楼主(2019-04-08):
    采样一个动态在20-200mv的频率模拟信号,运放放大后,如何控制其区间使其低电平在0-1V,高电平在2-3V。

目的是想得出一个稳定输出的模拟波形,不受输入的幅度影响。

    狗大师提出的可调增益放大很不错,有没有低功耗便宜的IC推荐?只需要单通道。

网友:
    這帖是樓主酒醉之後寫的嗎?

    • 模擬訊號不會分什麼高低電平。
    • 輸出不隨輸入變化,這是固定輸出、不是固定倍數放大;聽起來倒是像動增益控制AGC : Automatic Gain Control)的作法。
    • 會有高低電平的分別,並且輸出不隨輸入變化,聽起來就已經失真了。

网友:
    哈哈,我以为我看错了!

网友:
    我只不過是隨便講一下,沒想到你竟然就要這樣設計!

网友:
    樓主的需求還是不清楚,我試圖整理一下。

    • 一個穩定的輸出,且輸出不隨輸入變化。
這個部分可以用自動增益控制AGC : Automatic Gain Control)電路達成。
    • 低電平在 0V ~ 1V,高電平在 2V ~ 3V。
我的認知是,樓主希望輸出電平最低點在  0V ~ 1V,輸出電平最高點在  2V ~ 3V。這個可以用上述自動增益控制AGC : Automatic Gain Control)電路,先造出 0V ~ 2V 或 -1V ~ +1V 的穩定訊號,然後再用運放的 Level Shifter 電路,平移中心點到 2V。

    打完收工,剩下的請那位的老師(jacky401)幫你。

网友:
    AGC 好像不存在便宜又好用的特性,這顆你評估看看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