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Model Interity中将ibs文件转换为dml文件时报错,请大神指点

楼主(2019-04-08):
Model Interity中将ibs文件转换为dml文件时报错,请大神指点,见下图感谢。

网友A:
前三行跟后边的格式上没对齐吧,中间有空格。改为对齐看看是不是还warni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前三行跟后边的格式上没对齐吧,中间有空格。改为对齐看看是不是还warning

这个问题不是tab character的问题,此处只是warning的报错,
不是error的错,是其他地方的error引起的,自己搞错方向了,
要从error的报错查起。

网友:
主要check Error即可;

网友(2019-07-11):
    在DOS下转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