含银锡膏对SMT焊接的有哪些影响,波峰焊锡条及焊接锡丝对银含量有要求吗?

楼主(2019-04-08):
含银锡膏对SMT焊接的有哪些影响,波峰焊锡条及焊接锡丝对银含量有要求吗?

网友:
听说含银锡膏加工出来的焊点比较亮,到导通性好

网友(2019-08-26):
以前用的有铅焊接的焊点温度比较低,散锡性比较好,后来全球环保不让用有铅产品
所以出线路锡银铜,锡铜,锡银等很多的焊料来替代有铅焊接。
可是无铅后,焊点温度升高了,散锡性变差了。
从焊点强度来讲,含银的锡银铜IMC层不见得比锡铜合金好。是属于逼不得已下的无铅产物
现在焊料来讲,也没有更便宜及可替代的种类
此类焊料的锡银铜的配比都是固定的,焊料的命名本身就是各金属的含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