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关于串口TI的问题

楼主(2019-04-09):
关于串口TI的问题

有两个问题 在这里请求大神支援
#include <reg52.h>
void main()
{
while (1)
SBUF='2';
}

2问:资料说“当向SBUF写入完毕,TI会硬件置1”,但是写入单片机之后,串口助手一个数据都没能接受,不是应该能接受一个‘s’吗?
#include <reg52.h>
void main()
{
while (1)
{
SBUF='2';
while(!TI);
TI=0;
}

网友A:
TI,发送中断标志位。在方式0时,当串行发送第8位数据结束时,或在其它方式,串行发送停止位的开始时,由内部硬件使TI置1,向CPU发中断申请。在中断服务程序中,必须用软件将其清0,取消此中断申请。

1.不明白你的程序是什么意思?想表明什么问题
2.串口没有初始化,通信频率没有设置
//将程序烧写到板子后要重置一下,消除串口干扰
#include<reg52.h>
void main()
{
  TMOD=0x20;//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
H1=0xFD; //装入初值 , 晶振11.0592MHz 通信频率9600
L1=0xFD;
  TR1=1;
  REN=1;
  SM0=0;
  SM1=1;

hile(1)

    SBUF='A';
    while(!TI);
    TI=0;

}

串口程序初始化步骤
确定T1的工作方式(编程TMOD寄存器);
计算T1的初值,装载TH1、TL1;
启动T1(编程TCON中的TR1位);
确定串行口控制(编程SCON寄存器);
如果串行口在中断方式工作时,要进行中断设置(编程IE、IP寄存器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I,发送中断标志位。在方式0时,当串行发送第8位数据结束时,或在其它方式,串行发送停止位的开始时,由内 ...

第二个程序没有串口程序初始化,但是不应该在while(!TI)处进行死循环吗?我重置了以后,不应该会收到一个’A‘?但是我没有收到;
是不是说如果没有初始化就不会进入中断,没有进入中断 TI 就不会硬件置1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第二个程序没有串口程序初始化,但是不应该在while(!TI)处进行死循环吗?我重置了以后,不应该会收到 ...

1.程序用的是串行口工作方式1,那么定时器1就被作为波特率发生器,TR1=1用来启用工作方式2.TH1 TL1 用来指定波特率,还有这个值是根据晶振和波特率计算出来的
3.串行口都没有工作,TI估计不起作用吧,不应该进入死循环吧(这个我也不懂)
可以想一下,波特率没有设置,单片机怎么知道你的串口调试程序以什么的波特率来接收数据呢?又怎么会出来'A'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程序用的是串行口工作方式1,那么定时器1就被作为波特率发生器,TR1=1用来启用工作方式2.TH1 TL1 用来 ...

谢谢你的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