谐波Tuner的缺陷有哪些?

楼主(2019-04-09):
谐波Tuner的缺陷有哪些?

网友:
缺陷一 基波和谐波之间无任何隔离,在谐波调谐时,基波阻抗会出现波动
缺陷二 谐波Tuner插损变化非常大,导致功率测量不准确
缺陷三 谐波Tuner更多的电时延,无法应用于宽带调制信号负载牵引
缺陷四 谐波Tuner尺寸过长,导致空气线容易出现形变,Tuner长期稳定性差

谐波tuner主要有以上主要缺陷

网友:
路过,没用过此类器件,看楼上描述,好像是个不太好用的器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