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悬空的散热片影响防静电测试吗?

楼主(2019-04-09):
请教大神,
       我们有一个机顶盒产品,塑料外壳。在做静电实验时,经常死机。
       后来将散热片拆下来,再测试就不死机了。  但芯片工作时又需要散热片,所以现在不知道如何正确接地而通过静电测试? 以及不明白为什么悬空的散热片做静电测试时会影响到主芯片工作?
       用类似下面的芯片和散热片,散热片没有接地脚。    用粗焊锡丝在对角线上增加 2 个接地点,静电仍然不过。当接地点增多后,测试会过。但实际生产中又不可能有许多接地点,最多 2 个或者悬空。

       现在还在为该如何处理而寻找方法。还请大神帮忙解答!非常感谢!!

网友:
有影响,相当于接收天线

网友:
散热器最好接地

网友:
治标的方法是接地,治本的方法是找到敏感的点。
以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(工业级的)散热片不接地有丢包,大面积接地没问题。
最后找到问题的症结是PCB走线没有注意静电防护。
ESD的波长带宽几M到几个G。所以要考虑的还是比较多的。

网友:
楼上好专业

网友:
散热片提供了静电的通路,另外如果在板上给散热片接地,相当于把静电干扰直接引入板子,散热片如果要接地,建议直接接在电源输出的位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