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51单片机普通I/O口怎么实现对外计数功能

楼主(2019-04-09):
51单片机普通I/O口怎么实现对外计数功能

小弟现在想对一个脉冲进行计数,想求教各位普通I/O口怎么实现对外计数功能!
注意:是普通的I/O口,不是外部中断口!

网友A:
就通过程序读取IO口的电平变化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就通过程序读取IO口的电平变化嘛?

我需要来一个高电平只计数一次,怎么样读取,能否给个实例我看下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需要来一个高电平只计数一次,怎么样读取,能否给个实例我看下?

没有示例、例如
temp=P1_0;
  if(temp==1)
  num++;
temp==0
else
...
之类的

网友B:
这样玩 。。在定时器中每隔10ms检测IO楼状态,用2个静态变量存储按键的值   检测信号的上升沿
sbit  IN = P1^0;
void timer0 () interrupt  1
{
tatic uchar key,L_key;
  L_key = key;//保存上次状态
  key  =  IN;
if((key == 1)&&(L_key == 0))//上升沿即上次状态为0,这次状态为1就是上升沿  要检测下降沿也可以
{
.....//计数变量加1
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示例、例如
temp=P1_0;
f(temp==1)

你确定你这个程序是对的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玩 。。在定时器中每隔10ms检测IO楼状态,用2个静态变量存储按键的值   检测信号的上升沿
sbit  IN =  ...

这位兄弟的答案貌似可行,不管怎么样多谢

网友:
普通IO口检测边沿,只要速度够快。。用普通IO解码红外都是无压力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