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实现用单片机控制家用电风扇的转速???

楼主(2019-04-09):
怎么实现用单片机控制家用电风扇的转速???

家用电风扇(吊顶摇头风扇)的电机是三相异步的吗?还有怎么样才能用单片机控制他的转速呢?

网友A:
用可控硅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可控硅就可以了。

可控硅控制麻烦吗?操作简单点的还有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可控硅控制麻烦吗?操作简单点的还有吗?

可控硅很简单,交流信号(市电220v)接入可控硅,然后通过单片机输出PWM到可控硅,来控制输出电压。从而控制风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控硅很简单,交流信号(市电220v)接入可控硅,然后通过单片机输出PWM到可控硅,来控制输出电压。从而 ...

十分谢谢你,刚才好好的补了一下功课,是利用导通角来改变通过电机的电压的有效值来改变转速的,也可以用若干个周期的导通的正弦波个数来改变,对这方面不熟悉,原理理解了,电路还得好好看一下

网友(2019-07-27):
两种控制方案啦,一种是常用的过零检测+导通角调节。这种是连续调节方式。不过,风扇转速较低的时候会有调制噪音。毕竟工作波形不完整了嘛。还有一种是利用风扇转动惯性完成调速,这种调速方式可以很容易的模拟出自然风的效果。工作原理是控制功率管间隔一定时间导通关闭,这个时间范围很大。可以是0.1S也可以是好几秒。优点是风扇无调制噪音,缺点是依赖风扇本身的性能。转动惯性小的话调速效果不理想。再一个,如果风扇本身启动噪音大,那么也会出现调制噪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