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3D软件学习中求助

楼主(2019-04-09):
请问IGBT底板的材质是紫铜镀镍,在Q3D软件中找不到这种材质怎么办,请问怎么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分别画铜层及镍层就行了啊

非常谢谢,请问画IGBT后sink和source怎么设置,是在芯片上设置source吗,只能设置在面上,sink和source应该设置在哪里呢?

网友(点评):
根据电流走向设

网友A:
分别画铜层及镍层就行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