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pads在画4层板的时候电源层分割的时候为何不能分一部分为地?

楼主(2019-04-09):
第一次用pads画板,一个四层板,在电源层除了分割电源之外还要有一块区域分割为地平面,但是当我分配地网络后,分割的电源平面的部分就自己无法填充了,就算填充好的也会自己消失,不知道是否哪里可以设置,或者是哪里出了问题,哪位高手指点一下?谢谢了!

网友A:
设置问题,如果你的power层定义为no plane ,那就检查罐铜的优先级,如果你的层定义的是split,电源层要分配GND网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问题,如果你的power层定义为no plane ,那就检查罐铜的优先级,如果你的层定义的是split,电源层要分 ...

我层定义Split,网络也分配了,如果只分配几个电源就是没问题的,也可以填充连接平面,但是如果一把GND网络分配进去,立马分配的几个电源的填充就消失了,而且再也无法填充连接平面,除非把分配的GND网络移除了才可以

网友:
设置一下优先级试试

网友B:
这个是覆铜的优先级问题,你把电源网络的优先级比GND高就好了

网友(2019-06-11):
灌铜网络优先顺序没有设置好

楼主(2019-11-13)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覆铜的优先级问题,你把电源网络的优先级比GND高就好了

谢谢,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