脑袋蒙了,请问这样的按键表,怎么实现区别的

楼主(2019-04-09):
求大神解答一下

网友A:
第1步:将Pin:4、6、5、3、2、1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上拉,并依次扫描,若其中的Pin为低电平,则判断该键被按下;
第2步:将Pin12置低电平,上拉Pin:4、6、5、3、2、1、16、15、14、13,并依次扫描,若其中的Pin为低电平,则判断该键被按下;
...
第10步:将Pin5置低电平,上拉Pin:4、6,并依次扫描,若其中的Pin为低电平,则判断该键被按下;
第11步:将Pin6置低电平,上拉Pin:4,并依次扫描,若其中的Pin为低电平,则判断该键被按下;

依次扫描一遍,则可判断三角阵列的哪个按键被按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第1步:将Pin:4、6、5、3、2、1、16、15、14、13、12上拉,并依次扫描,若其中的Pin为低电平,则判断该键 ...

谢谢大佬,请问三角阵列应该怎么物理拉线,所有列都要连在一起接地吗?
pin脚之间又是怎么连接的,这个图我就没看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客气

请问三角阵列应该怎么物理拉线,所有列都要连在一起接地吗?
pin脚之间又是怎么连接的,这个图我就没看懂

网友A:
使用至少两层板,横向布线使用一层,纵向布线占用另一层,交叉处布局按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至少两层板,横向布线使用一层,纵向布线占用另一层,交叉处布局按键。

明白了 ,之前脑子糊涂了

网友:
这种又叫全键盘扫描,可以最大化支持的按键数

网友:
早期很多键盘用单面板+跳线+波峰焊方式实现,来降低成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