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Xnet求大神指点

楼主(2019-04-09):
我遇到有的电阻,给他附模型后,还是没办法吧Xnet设进去?

网友A:
电阻是两端都接信号,还是一端接信号,一端接电源还是地.

网友B:
Xnet打不通,有很多原因,一个原因是相同一个封装的ic接的模组多所以导致打不通,第二个是这个零件在线路里面的属于被锁住,第三个事17.2的软体要在cm里面有个 tool工具下边 xent 这项打钩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Xnet打不通,有很多原因,一个原因是相同一个封装的ic接的模组多所以导致打不通,第二个是这个零件在线路里 ...

学习 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阻是两端都接信号,还是一端接信号,一端接电源还是地.

两端接信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Xnet打不通,有很多原因,一个原因是相同一个封装的ic接的模组多所以导致打不通,第二个是这个零件在线路里 ...

我的是16.6版,大神,你说的第一点,第二点,解决的方法怎样,可以细解吗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Xnet打不通,有很多原因,一个原因是相同一个封装的ic接的模组多所以导致打不通,第二个是这个零件在线路里 ...

请问第三点,具体要打勾的选项在哪里?谢谢

网友:
    最好把你设置这个电阻的XNET的过程截屏下来,好分析具体原因

网友:
    一端接电源和地的 电阻 还需要设置xnet 模型吗

网友:
    0欧姆电阻的话好像也不行,需要先给电阻付个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