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.2用4K显示器字体及对话框太小,如何设置才能正常显示?

楼主(2019-04-09):
17.2用4K显示器字体及对话框太小,如何设置才能正常显示?

网友:
win10可以试一下Windows设置--系统--显示--缩放与布局 100%或者125%

网友:
这种专用软件很少去优化适配高分辨率的,强行缩放的话 很多地方不适配,看起来很别扭

网友:
4K显示器太浪费了

楼主:
谢谢各位回复!听说17.2对4K屏有优化,可是不知道如何设置。

网友:
    真好,我还嫌分辨率小了。

网友:
    win10可以试试兼容性-->更改用户设置-->更改高DPI设置-->选择系统增强

网友A(2020-01-11):
    主屏上不行。。。但是扩展的1080P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主屏上不行。。。但是扩展的1080P可以

谢谢,刚试过,此方法可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