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IIC总线的程序LED没反应

楼主(2019-04-10):
求助:IIC总线的程序LED没反应

弄了一天还是没亮,求指导,到底哪有问题??
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sda=P2^0;
sbit scl=P2^1;
void delay()
{ ;

void delay1ms(uint z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void start()  //开始信号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();

void stop()   //停止
{
        sda=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}
void respons()  //应答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while((sda==1)&&(i<250))i++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();
}
void init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
{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cl=1;
        delay();
}
void write_byte(uchar date)           //写数据
{
        uchar i,temp;
        temp=date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
                temp=temp<<1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sda=CY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}
uchar read_byte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数据
{
        uchar i,k;
        scl=0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cl=1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        k=(k<<1)|sda;
                scl=0;
                de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k;
}
void write_add(uchar address,uchar date)
{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a0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write_byte(address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write_byte(date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stop();
}
uchar read_add(uchar address)
{
        uchar date;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a0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write_byte(address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write_byte(0xa1);
        respons();
        date=read_byte();
        stop();
        return date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rite_add(3,0xaa);
        delay1ms(100);
        P0=read_add(3);
}

网友A:
在12M晶振测试下,void delay(){ ;; }执行时间为调用时间2us(LCALL)+返回时间2us(RET)=4us, 而按照I2c协议延时应>4.7us。可以在关键延时的地方加上5个_nop_()语句(需要包含intrins.h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12M晶振测试下,void delay(){ ;; }执行时间为调用时间2us(LCALL)+返回时间2us(RET)=4us, 而按照I2c协议 ...

好的,谢谢...原来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