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汇编语言指令的小问题

楼主(2019-04-10):
关于51单片机汇编语言指令的小问题

为什么MOV A,#81H和MOV A,#0FFH都能表示把数据-1传送到累加器A?不是有符号数一般以补码表示吗?

网友A:
想请问下你是通过什么实验方法得出以上结论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想请问下你是通过什么实验方法得出以上结论的呢?

课本上写的。那这两个中有错的吗?

网友B:
这个不是51单片机的问题,是数制编码的问题;
你给出的数,前面是原码,后面是补码;
如果你只是用来表示数,没问题;
但是在51上,原码不能直接参与数学运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不是51单片机的问题,是数制编码的问题;
你给出的数,前面是原码,后面是补码;
如果你只是用来表示 ...

明白了 谢谢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课本上写的。那这两个中有错的吗?

还真不知道有没有错,我好像没用过负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