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处gerber文件丝印偏移

楼主(2019-04-10):
    怎么回事?请教大家

网友A:
    出gerber时候,把坐标设置成统一,你这个明显就是偏移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出gerber时候,把坐标设置成统一,你这个明显就是偏移了

坐标设置在哪?就一个顶层丝印,底层为什么不会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坐标设置在哪?就一个顶层丝印,底层为什么不会?

    中间图的“选项”里面有偏移量的设置,看看顶层丝印和其他层设置是不是不一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坐标设置在哪?就一个顶层丝印,底层为什么不会?

每一层这个X,Y要设置成一样,才会重叠一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每一层这个X,Y要设置成一样,才会重叠一起

我都没有偏移,全都一样的设置

    way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我都没有偏移,全都一样的设置

    注意这项

    这里是不是都一样

    这里是不是都一样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我都没有偏移,全都一样的设置

    如果确实每一层gerber对应的X、Y是设置的一样,那你就把X、Y改大一点,不要用默认的,实在不会,你就用一个以前没有问题的GERBER模版导入进去

网友:
    坐标位置没设好

网友(2021-07-05):
    这应该是另外一个问题:TOP丝印层板框外还有其他尺寸标识或是丝印文字,使得居中时产生了偏移,这是软件本身不高级的地方;  板框外的东西删干净,就不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