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——SSD 下的 MySQL IO 优化尝试

楼主(2019-04-10):
转——SSD 下的 MySQL IO 优化尝试

1、背景在阅读这篇文章之前,读者需要注意的是,为了维护隐私,用 MySQL 服务器的 D 段代替完整 IP,并且略去一些私密信息。
A 项目,因 I/O 出现规律性地剧烈波动。每 15 分钟落地一次,innodbBuffPoolPagesFlushed 参数监控波峰和波谷交替出现,磁盘 I/O 同样如此,并且 until 达到 100%。经过排查,排除了触发器、事件、存储过程、前端程序定时器、系统 crontab 的可能性。最终定位为 InnoDB 日志切换,但是否完全是日志造成的影响,还有待进一步跟踪和分析。
找到问题的可能所在,试图在 24 主库上做了如下调整:

  • 关闭 Query Cache;
  • 设置 InnoDB Log 大小为 1280M;
  • 设置 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为 30,innodb_io_capacity 保持 200 不变。

做了如上调整以后,I/O 趋于平稳,没有再出现大的波动。
为了保险起见,A 项目方面决定采用配有 SSD 的机型,对主库进行迁移,同时对 24 的从库 27 进行迁移。待迁移完成后,在新的主库 39 上,针对 SSD 以及 MySQL InnoDB 参数进行优化。待程序切换完成后,再次对针对 SSD 以及 MySQL InnoDB 参数进行优化。也就是说在上线前后进行优化,观察 I/O 状态。
2、SSD 特性众所周知,SSD 的平均性能是优于 SAS 的。SSD 能解决 I/O 瓶颈,但互联网行业总要权衡收益与成本的。目前内存数据库是这个领域的一大趋势,一方面,越来越多的应用会往 NoSQL 迁移。另一方面,重要数据总要落地,传统的机械硬盘已经不能满足目前高并发、大规模数据的要求。总的来说,一方面,为了提高性能,尽可能把数据内存化,这也是 InnoDB 存储引擎不断改进的核心原则。后续的 MySQL 版本已经对 SSD 做了优化。另一方面,尽可能上 SSD。
SSD 这么神秘,接下来我们看看它有哪些特性:

  • 随机读能力非常好,连续读性能一般,但比普通 SAS 磁盘好;
  • 不存在磁盘寻道的延迟时间,随机写和连续写的响应延迟差异不大。
  • erase-before-write 特性,造成写入放大,影响写入的性能;
  • 写磨损特性,采用 Wear Leveling 算法延长寿命,但同时会影响读的性能;
  • 读和写的 I/O 响应延迟不对等(读要大大好于写),而普通磁盘读和写的 I/O 响应延迟差异很小;
  • 连续写比随机写性能好,比如 1M 顺序写比 128 个 8K 的随即写要好很多,因为随即写会带来大量的擦除。
总结起来,也就是随机读性能较连续读性能好,连续写性能较随机写性能好,会有写入放大的问题,同一位置插入次数过多容易导致损坏。

3、基于 SSD 的数据库优化基于 SSD 的数据库优化,我们可以做如下事情:

  • 减少对同一位置的反复擦写,也就是针对 InnoDB 的 Redo Log。因为 Redo Log 保存在 ib_logfile0/1/2,这几个日志文件是复写,来回切换,必定会带来同一位置的反复擦写;
  • 减少离散写入,转化为 Append 或者批量写入,也就是针对数据文件;
  • 提高顺序写入的量。

具体来说,我们可以做如下调整:

  • 修改系统 I/O 调度算法为 NOOP;
  • 提高每个日志文件大小为 1280M(调整 innodb_log_file_size);
  • 通过不断调整 innodb_io_capacity 和 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让落地以及 I/O 水平达到均衡;
  • 关闭 innodb_adaptive_flushing,查看效果;
  • 修改 innodb_write_io_threads 和 innodb_read_io_threads。
针对系统 I/O 调度算法,做如下解释。系统 I/O 调度算法有四种,CFQ(Complete Fairness Queueing,完全公平排队 I/O 调度程序)、NOOP(No Operation,电梯式调度程序)、Deadline(截止时间调度程序)、AS(Anticipatory,预料 I/O 调度程序)。
下面对上述几种调度算法做简单地介绍。
CFQ 为每个进程/线程,单独创建一个队列来管理该进程所产生的请求,也就是说每个进程一个队列,各队列之间的调度使用时间片来调度,以此来保证每个进程都能被很好的分配到 I/O 带宽,I/O 调度器每次执行一个进程的 4 次请求。
NOOP 实现了一个简单的 FIFO 队列,它像电梯的工作主法一样对 I/O 请求进行组织,当有一个新的请求到来时,它将请求合并到最近的请求之后,以此来保证请求同一介质。
Deadline 确保了在一个截止时间内服务请求,这个截止时间是可调整的,而默认读期限短于写期限,这样就防止了写操作因为不能被读取而饿死的现象。
AS 本质上与 Deadline 一样,但在最后一次读操作后,要等待 6ms,才能继续进行对其它 I/O 请求进行调度。可以从应用程序中预订一个新的读请求,改进读操作的执行,但以一些写操作为代价。它会在每个 6ms 中插入新的 I/O 操作,而会将一些小写入流合并成一个大写入流,用写入延时换取最大的写入吞吐量。
在 SSD 或者 Fusion IO,最简单的 NOOP 反而可能是最好的算法,因为其他三个算法的优化是基于缩短寻道时间的,而固态硬盘没有所谓的寻道时间且 I/O 响应时间非常短。
还是用数据说话吧,以下是 SSD 下针对不同 I/O 调度算法所做的 I/O 性能测试,均为 IOPS。
I/O TypeNOOPAnticipatoryDeadlineCFQ
Sequential Read222567955224678652
Sequential Write4090256013701996
Sequential RW Read63557605671149
Sequential RW Write63607605651149
Random Read17905208472093020671
Random Write7423808681138072
Random RW Read4994522153165275
Random RW Write4991522253215278可以看到,整体来说,NOOP 算法略胜于其他算法。
接下来讲解需要调整的 InnoDB 参数的含义:
  • innodb_log_file_size:InnoDB 日志文件的大小;
  • innodb_io_capacity:缓冲区刷新到磁盘时,刷新脏页数量;
  • 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:控制了 Dirty Page 在 Buffer Pool 中所占的比率;
  • innodb_adaptive_flushing:自适应刷新脏页;
  • innodb_write_io_threads:InnoDB 使用后台线程处理数据页上写 I/O(输入)请求的数量;
  • innodb_read_io_threads:InnoDB 使用后台线程处理数据页上读 I/O(输出)请求的数量。

4、A 项目 MySQL 主从关系图A 项目 MySQL 主从关系如图一:

图一 A 项目 MySQL 主从关系图
5、程序切换之前调优程序切换之前,39 只是 24 的从库,所以 IO 压力不高,以下的调整也不能说明根本性的变化。需要说明一点,以下调整的平均间隔在 30 分钟左右。
5.1 修改系统 IO 调度算法系统默认的 I/O 调度算法 是 CFQ,我们试图先修改之。至于为什么修改,可以查看第3节。
具体的做法如下,需要注意的是,请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,比如你的系统中磁盘很可能不是 sda。
echo "noop" > /sys/block/sda/queue/scheduler如果想永久生效,需要更改 /etc/grub.conf,添加 elevator,示例如下:
kernel /vmlinuz-x.x.xx-xxx.el6.x86_64 ro root=UUID=e01d6bb4-bd74-404f-855a-0f700fad4de0 rd_NO_LUKS rd_NO_LVM LANG=en_US.UTF-8 rd_NO_MD SYSFONT=latarcyrheb-sun16 crashkernel=auto KEYBOARDTYPE=pc KEYTABLE=us rd_NO_DM elevator=noop rhgb quiet此步调整做完以后,查看 39 I/O 状态,并没有显著的变化。
5.2 修改 innodb_io_capacity = 4000在做这个参数调整之前,我们来看看当前 MySQL 的配置:
innodb_buffer_pool_size 42949672960innodb_log_file_size 1342177280innodb_io_capacity 200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30innodb_adaptive_flushing ONinnodb_write_io_threads 4innodb_read_io_threads 4修改方法如下:
SET GLOBAL innodb_io_capacity = 4000;网络上的文章,针对 SSD 的优化,MySQL 方面需要把 innodb_io_capacity 设置为 4000,或者更高。然而实际上,此业务 UPDATE 较多,每次的修改量大概有 20K,并且基本上都是离散写。innodb_io_capacity 达到 4000,SSD 并没有给整个系统带来很大的性能提升。相反,反而使 IO 压力过大,until 甚至达到 80% 以上。
5.3 修改 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= 25修改方法如下:
SET GLOBAL 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= 25;修改之后的 MySQL 配置:
innodb_buffer_pool_size 42949672960innodb_log_file_size 1342177280innodb_io_capacity 4000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25innodb_adaptive_flushing ONinnodb_write_io_threads 4innodb_read_io_threads 4之前已经将 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设置为 30,此处将 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下调为 25%,目的为了查看脏数据对 I/O 的影响。修改的结果是,I/O 出现波动,innodbBuffPoolPagesFlushed 同样出现波动。然而,由于 39 是 24 的从库,暂时还没有切换,所有压力不够大,脏数据也不够多,所以调整此参数看不出效果。
5.4 修改 innodb_io_capacity = 2000修改方法不赘述。
修改之后的 MySQL 配置:
innodb_buffer_pool_size 42949672960innodb_log_file_size 1342177280innodb_io_capacity 2000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25innodb_adaptive_flushing ONinnodb_write_io_threads 4innodb_read_io_threads 4因为 innodb_io_capacity 为 4000 的情况下,I/O 压力过高,所以将 innodb_io_capacity 调整为 2000。调整后,w/s 最高不过 2000 左右,并且 I/O until 还是偏高,最高的时候有 70%。我们同时可以看到,I/O 波动幅度减小,innodbBuffPoolPagesFlushed 同样如此。
5.5 修改 innodb_io_capacity = 1500修改方法不赘述。
修改之后的 MySQL 配置:
innodb_buffer_pool_size 42949672960innodb_log_file_size 1342177280innodb_io_capacity 1500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25innodb_adaptive_flushing ONinnodb_write_io_threads 4innodb_read_io_threads 4I/O 持续出现波动,我们接着继续下调 innodb_io_capacity,调整为 1500。I/O until 降低,I/O 波动幅度继续减小,innodbBuffPoolPagesFlushed 同样如此。
5.6 关闭 innodb_adaptive_flushing修改方法如下:
SET GLOBAL innodb_adaptive_flushing = OFF;修改之后的 MySQL 配置:
innodb_buffer_pool_size 42949672960innodb_log_file_size 1342177280innodb_io_capacity 1500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25innodb_adaptive_flushing OFFinnodb_write_io_threads 4innodb_read_io_threads 4既然落地仍然有异常,那我们可以试着关闭 innodb_adaptive_flushing,不让 MySQL 干预落地。调整的结果是,脏数据该落地还是落地,并没有受 I/O 压力的影响,调整此参数无效。
5.7 打开 innodb_adaptive_flushing修改方法如下:
SET GLOBAL innodb_adaptive_flushing = ON;修改之后的 MySQL 配置:
innodb_buffer_pool_size 42949672960innodb_log_file_size 1342177280innodb_io_capacity 1500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25innodb_adaptive_flushing ONinnodb_write_io_threads 4innodb_read_io_threads 4
经过以上调整,关闭 innodb_adaptive_flushing 没有效果,还是保持默认打开,让这个功能持续起作用吧。
5.8 设置 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= 20修改方法不赘述。
修改之后的 MySQL 配置:
innodb_buffer_pool_size 42949672960innodb_log_file_size 1342177280innodb_io_capacity 1500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20innodb_adaptive_flushing ONinnodb_write_io_threads 4innodb_read_io_threads 4接着我们将 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下调为 20,观察脏数据情况。由于 InnoDB Buffer Pool 设置为 40G,20% 也就是 8G,此时的压力达不到此阀值,所以调整参数是没有效果的。但业务繁忙时,就可以看到效果,落地频率会增高。
5.9 设置 innodb_io_capacity = 1000修改方法不赘述。
修改之后的 MySQL 配置:
innodb_buffer_pool_size 42949672960innodb_log_file_size 1342177280innodb_io_capacity 1000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20innodb_adaptive_flushing ON
innodb_write_io_threads 4innodb_read_io_threads 4经过以上调整,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均衡的 IO,给其他进程一些余地。于是把 innodb_io_capacity 设置为 1000,此时可以看到 I/O until 维持在 10% 左右,整个系统的参数趋于稳定。
后续还要做进一步的监控、跟踪、分析和优化。
6、 程序切换之后调优在业务低峰,凌晨 1 点左右,配合研发做了切换。切换之后的主从关系可以查看第五节。
6.1 设置 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= 30,innodb_io_capacity = 1500修改方法不赘述。
修改之后的 MySQL 配置:
innodb_buffer_pool_size 42949672960innodb_log_file_size 1342177280innodb_io_capacity 1500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30innodb_adaptive_flushing ONinnodb_write_io_threads 4innodb_read_io_threads 4在 innodb_io_capacity 为 1000,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为 20 的环境下,I/O until 有小幅波动,而且波峰和波谷持续交替,这种情况是不希望看到的。innodbBuffPoolPagesFlushed 比较稳定,但 innodbBuffPoolPagESDirty 持续上涨,没有下降的趋势。故做了如下调整: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= 30,innodb_io_capacity = 1500。调整完成后,innodbBuffPoolPagesDirty 趋于稳定,I/O until 也比较稳定。
6.2 设置 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= 40,innodb_io_capacity = 2000修改方法不赘述。
修改之后的 MySQL 配置:
innodb_buffer_pool_size 42949672960innodb_log_file_size 1342177280innodb_io_capacity 2000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40innodb_adaptive_flushing ONinnodb_write_io_threads 4innodb_read_io_threads 4针对目前这种 I/O 情况,做了如下调整: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= 40,innodb_io_capacity = 2000。
6.3 分析针对以上两个调整,我们通过结合监控数据来分析 I/O 状态。
以下是高速缓冲区的脏页数据情况,如图二:

图二 主库的脏数据情况
以下是脏数据落地的情况,如图三

图三 主库的脏数据落地情况
28 号早 8 点到下午 7 点,当脏数据上升,也就是在内存中的数据更多,那么落地就会很少,呈现一个平稳的趋势;当脏数据维持不变,也就是脏数据达到了 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的限额(innodb_buffer_pool_size 为 40G,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为 40%,也就是在内存中的脏数据最多为 16G,每个 Page 16K,则 innodbBufferPoolDirtyPages 最大为 1000K),落地就会增多,呈现上升的趋势,所以才会出现上述图片中的曲线。
这是最后的配置:
innodb_buffer_pool_size 42949672960innodb_log_file_size 1342177280innodb_io_capacity 2000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 40innodb_adaptive_flushing ONinnodb_write_io_threads 4innodb_read_io_threads 47、小结此次针对 SSD 以及 MySQL InnoDB 参数优化,总结起来,也就是以下三条:
  • 修改系统 I/O 调度算法;
  • 分析 I/O 情况,动态调整 innodb_io_capacity 和 innodb_max_dirty_pages_pct;
  • 试图调整 innodb_adaptive_flushing,查看效果。

针对 innodb_write_io_threads 和 innodb_read_io_threads 的调优我们目前没有做,我相信调整为 8 或者 16,系统 I/O 性能会更好。
还有,需要注意以下几点:
  • 网络文章介绍的方法有局限性和场景性,不能亲信,不能盲从,做任何调整都要以业务优先。保证业务的平稳运行才是最重要的,性能都是其次;
  • 任何一个调整,都要建立在数据的支撑和严谨的分析基础上,否则都是空谈;
  • 这类调优是非常有意义的,是真正能带来价值的,所以需要多下功夫,并且尽可能地搞明白为什么要这么调整。
文末,说一点比较有意思的。之前有篇文章提到过 SSDB。SSDB 底层采用 Google 的 LevelDB,并支持 Redis 协议。LevelDB 的设计完全是贴合 SSD 的设计思想的。首先,尽可能地转化为连续写;其次,不断新增数据文件,防止同一位置不断擦写。另外,SSDB 的名字取得也很有意思,也很有水平。我猜想作者也是希望用户将 SSDB 应用在 SSD 上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