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——verilog的同步复位与异步复位

楼主(2019-04-10):
转——verilog的同步复位与异步复位

同步复位sync
异步复位async

特点
复位信号只有在时钟上升沿到来时才能有效。
无论时钟沿是否到来,只要复位信号有效,就进行复位。

Verilog描述
always@(posedge CLK)
always@(posedge CLK , negedge Rst_n)

优点
1)利于仿真器仿真。
2)因为只有在时钟有效电平到来时才有效,所以可以滤除高于时钟频率的毛刺。
3)可以使所设计的系统成为100%的同步时序电路,有利于时序分析。
1)设计相对简单。
2)因为大多数目标器件库的dff都有异步复位端口,因此采用异步复位可以节省资源。
3)异步复位信号识别方便,而且可以很方便的使用FPGA的全局复位端口GSR。

缺点
1) 复位信号的有效时长必须大于时钟周期,才能真正被系统识别并完成复位任务。同时还要考虑,诸如:clk skew,组合逻辑路径延时,复位延时等因素。
2) 由于大多数的逻辑器件的目标库内的DFF都只有异步复位端口,所以,倘若采用同步复位的话,综合器就会在寄存器的数据输入端口插入组合逻辑,这样就会耗费较多的逻辑资源。
1)复位信号容易受到毛刺的影响。
2)在复位信号释放(release)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。具体就是说:若复位释放刚好在时钟有效沿附近时,很容易使寄存器输出出现亚稳态,从而导致亚稳态。

总结
推荐使用异步复位,同步释放的方式,而且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。

2:推荐的复位方式
所谓推荐的复位方式就是上文中所说的:异步复位,同步释放。这就结合了双方面的优点,很好的克服了异步复位的缺点(因为异步复位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复位信号释放的时候,具体原因可见上文)。
其实做起来也并不难,我推荐一种我经常使用的方式吧:那就是在异步复位键后加上一个所谓的reset synchronizer,这样就可以使异步复位信号同步化,然后,再用经过处理的复位信号去作用系统,就可以保证比较稳定了。reset sychronizer的Verilog代码如下:
module Reset_Synchronizer
(output reg rst_n, input clk, asyncrst_n);
  reg RFf1;
always @ (posedge clk , negedge asyncrst_n) begin
    if (!asyncrst_n) {rst_n,rff1} <= 2'b0;
else {rst_n,rff1} <= {rff1,1'b1};
end
endmodule
大家可以看到,这就是一个dff,异步复位信号直接接在它的异步复位端口上(低电平有效),然后数据输入端rff1一直为高电平1。倘若异步复位信号有效的话,触发器就会复位,输出为低,从而复位后继系统。但是,又由于这属于时钟沿触发,当复位信号释放时,触发器的输出要延迟一个时钟周期才能恢复成1,因此使得复位信号的释放与时钟沿同步化。
此外,还有一种方法更为直接,就是直接在异步复位信号后加一个D触发器,然后用D触发器的输出作为后级系统的复位信号,也能达到相同的效果。这里就不多说了。

3:多时钟系统中复位的处理方法
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,因为在较大型的系统中,一个时钟驱动信号显然不能满足要求,一定会根据系统的要求用多个同源时钟(当然也可以是非同源了)去驱动系统的不同部分。那么在这样的多时钟系统中,复位键怎么设置?它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了整个系统的稳定性,因此要格外注意(在我看来,复位信号在同步时序系统中的地位和时钟信号一样重要)。下面就说一下具体的处理方法,当然所遵循的原则就仍应该是上文的异步复位,同步释放
1.non-coordinated reset removal:顾名思义,就是同一个系统中的多个同源时钟域的复位信号,由彼此独立的reset synchronizer驱动。当异步复位信号有效时,各时钟域同时复位,但是复位释放的时间由各自的驱动时钟决定,也是就说:时钟快的先释放,时钟慢的后释放,但是各复位信号之间没有先后关系。
2.sequence coordinated reset removal:这是相对于上述方式来说的,也就是说各时钟域的复位信号彼此相关,各个部分系统虽然也同时复位,但是却分级释放。而分级的顺序可由各个reset synchronizer的级联方式决定。可以先复位前级,再复位后级,也可以反过来。反正方式很灵活,需要根据实际需要而定。由于图片上传问题,我只能用程序表示了,

例子:三级复位系统,系统中的时钟分别为1M,2M,11M:
第一级Reset_Sychronizer程序:
module Reset_Synchronizer
(output reg rst_n,
input  clk, asyncrst_n);
  reg rff1;
always @ (posedge clk , negedge asyncrst_n)
begin
    if (!asyncrst_n) {rst_n,rff1} <= 2'b0;
else {rst_n,rff1} <= {rff1,1'b1};
end
endmodule

第2,3级的Reset_Sychronizer程序:
module Reset_Synchronizer2
(output reg rst_n,
input  clk, asyncrst_n,d);
  reg rff1;

always @ (posedge clk , negedge asyncrst_n) begin

if (!asyncrst_n) {rst_n,rff1} <= 2'b0;
    else {rst_n,rff1} <= {rff1,d};
end
endmodule
顶层模块的源程序:
include "Reset_Synchronizer.v"
include "Reset_Synchronizer2.v"
module AsynRstTree_Trans
( input  Clk1M,Clk2M,Clk11M,SysRst_n,
  output SysRst1M_n,SysRst2M_n,SysRst11M_n
);
  Reset_Synchronizer Rst1M(.clk(Clk1M),. asyncrst_n(SysRst_n),.rst_n(SysRst1M_n));
  Reset_Synchronizer2Rst2M(.clk(Clk2M),.d(SysRst1M_n),. asyncrst_n(SysRst_n),.rst_n(SysRst2M_n));
  Reset_Synchronizer2Rst11M(.clk(Clk11M),.d(SysRst2M_n),. asyncrst_n(SysRst_n),.rst_n(SysRst11M_n));
endmodu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