转——FPGA实现二分频

楼主(2019-04-10):
    转——FPGA实现二分频

    今日无聊,搬运了一个 二分频的代码来玩一玩。。。
分频器一般用计数器就可以实现了。2分频,也就是说对原来的时钟计数,每记2个数让新的时钟输出翻转。新的时钟周期不就是原来的2倍么,这就完成了2分频。同理可以实现任意分频,只要用计数器记满你想分频的倍率然后让新时钟输出翻转即可。 翻转的意思是,1变0,0变1。

    直接上代码:

    half_clk.v

    • module half_clk_dai(
  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in,
  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rst,
  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clk_out
  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    • input clk_in;
    • input rst;
    • output clk_out;
    • reg clk_out;
    • always@(posedge clk_in or negedge rst)
    • begin
    •    if(!rst)
    •      clk_out<=0;
    •    else
    •      clk_out<=~clk_out;
    • end
    • endmodule

    •

    half_clk_tb.v

    • `timescale 1ns/1ns
    • module half_clk_top;
    •   reg clk_in;
    •   reg rst;
    •   initial
    •   begin
    •     clk_in=1;
    •     rst=1;
    •     #1000
    •     rst=0;
    •     #1000
    •     rst=1;
    •   end
    •   always #200 clk_in=~clk_in;
    •   half_clk_dai dai1(
  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.clk_in(clk_in),
  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.rst(rst),
  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.clk_out(clk_out)
    •                      );
    • endmodule
    •

    仿真效果如下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