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神关于rc522器件产生13.56mhz的无线信号问题,非常感谢!

楼主(2019-04-10):
请教大神,我在示波器上观察不到波形,但是用万用表测了电压是正确的,为什么还是没有波形呢?非常感谢!

网友:
如果用万用表量了有电压,那示波器上一定可以观察到波形的,楼主再测下看看。

网友:
    用万用表测量什么地方的电压?也许只是直流偏置电压。你这个信号预期的幅度是多大? 也许太微弱了所以示波器看不到,用扫频仪更合适。

网友:
    示波器是如何设置的,可以上图 看看再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