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计混频器时遇到如下问题?请大神能帮我解答一下,非常感谢!

楼主(2019-04-10):
请教大神,混频器的转换增益和噪声系数仿真设置中,(片内混频器),射频信号口搭建匹配网络时增益和NF仿真结果比较差,不搭建匹配网络时仿真结果反而好,但仿真瞬态时发现不搭建匹配网络的输入port信号有失真,是否代表这个时候的增益不是实际有用信号的增益,而是噪声增益?

非常感谢!

网友:
没有做过类似的仿真~ 帮不了你哦

网友:
    不知道你的具体仿真模型是啥。瞬态仿真的激励信号是什么波形?什么带宽? 匹配网络的功能有时是均衡信道,减少宽带信号的线性失真。在不同频率点的回波反射如果差异很大,那么自然的传输函数也不是平的。请楼主也把输入口的S11发上来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