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:STC89C52 最小系统 的31脚 EA/VPP求解

楼主(2019-04-10):
新手求助:STC89C52 最小系统 的31脚 EA/VPP求解

我自己焊接了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,没有把31脚接上高电平,但是我焊接的单片机照常可以下载工作?这是为什么?谢谢。。。

网友:
EA接高电平时,单片机读取内部程序存储器,而STC89C52有内部ROM,所以在没有外部扩展ROM时,应该加高电平才能工作。你说的情况我试了下,不能工作,你在检查一下电路吧。

网友:
用一款单片机,必须看这一款单片机的数据手册,书本上的应用几乎都是过时的。STC89C52官方手册上已经明确说明,EA在内部已经上拉到了Vcc,外部不必再接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 已近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