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D,FSDB,WLF波形文件简介

楼主(2019-04-10):
VCD,FSDB,WLF波形文件简介

wlf(wave log file)文件
vsim -view vsim.wlf -do run.do在modelsim中使用命令行打开wlf波形文件,run.do为要查看的波形信号
wlf只能通过modelsim生成以及显示,不是通用的波形文件格式

VCD(value change dump)文件
VCD是一个通用的波形文件格式,是IEEE1364标准(Verilog HDL语言标准,p325)中定义的一种ASCII文件.
可以通过Verilog HDL的系统函数$dumpfile,$dumpvars等来生成。通过$dumpvars的参数来规定抽取仿真中某个特定模块和信号的VCD数据。
文件主要包含了头信息,变量的预定义和变量值的变化信息。它包含了信号的变化信息,相当于记录了整个仿真的信息。可以这个文件来再现仿真以及显示波形。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文件来估计设计的功耗。可以在verilog代码中通过系统函数来dump VCD文件。另外,我们也可以通过modelsim 命令来生成VCD文件。具体的命令:
vcd file myfile.vcd        //准备在modelsim中生成myfile.vcd文件
vcd add /test/dut/*      //添加信号
这个就生成一个含dut下所有信号的VCD数据信息。我们在使用来进行仿真

vsim -vcdstim myfile.com test;
add wave /*;
run -all;
用法举例(通过仿真器生成):
initial begin
$dumpfile("result.dump");    //生成对应的文件
$dumpvars[(<levels>), *];    //如何规定单一关注的信号
$dumpvars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ump所有层次的信号
$dumpvars(1, top);                //top模块中的所有信号
$dumpvars(0, top);                //top模块及其模块中的所有信号
end

Encounter 和 PrimeTime PX (Prime Power)都可以通过输入网表文件,带功耗信息的库文件以及仿真后产生的VCD文件来实现功耗分析。
$dumpfile("mmu_test_dump.txt");
$dumpvars(1,mmu_test.ret_out);    //mmu_test模块下的ret_out信号

fsdb(fast signal database)文件
fsdb文件是verdi使用一种专用的数据格式,类似于VCD,但是它是只提出了仿真过程中信号的有用信息,除去了VCD中信息冗余,就像对VCD数据进行了一次huffman编码。因此fsdb数据量小,而且会提高仿真速度。VCD文件使用verilog内置的系统函数来实现的,fsdb是通过verilog的PLI接口来实现的。$fsdbDumpfile,$fsdbDumpvars等
Testbench中加入:
initial
begin
$fsdbDumpfile("*.fsdb");
$fsdbDumpvars(0,**);
end