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高边驱动芯片内部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19-04-10):
箭头所指向的这一部分电路有什么作用?为什么要用俩个MOS来做,同时输出俩个同样的信号给RS触发器,触发器还能工作么?

楼主:
有大佬懂这部分电路嘛

网友A:
貌似一顆馬達驅動芯片,兩個 MOS 管用來隔離 VCC 和 VB 兩個 Power Domain。

VB 的區塊有個 HV Well 的標示,HV = High Voltage 高壓。你不用 MOS 管隔開,VB 電壓往 VCC 灌,VCC 那邊的電路就往生了。

网友B:
我们可以先来看看RS触发器的原理,如下图所示:

当S=0,R=1时,则Q=1,/Q=0,即触发器置1;
当S=1,R=0时,则Q=0,/Q=1,即触发器置0;
当S=1,R=1时,输出保持不变;
当S=0,R=0时,出现输出竞争现象,为非法输入电平(正常应用时应避免出现这种情况)。

从“Pulse Gen”输出的是一对相反的电平信号,通过“Pulse Filter”以后,对应触发器的R与S,参见上述红色部分内容即可简单理解:Q与R的逻辑电平保持一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们可以先来看看RS触发器的原理,如下图所示:

相反的电平信号怎么看出来的?图示是一个信号同时输出给俩个MOS的门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一顆馬達驅動芯片,兩個 MOS 管用來隔離 VCC 和 VB 兩個 Power Domain。

VB 的區塊有個 HV Well 的 ...

这个触发器感觉工作不起来啊,俩个输入同时为1或0.

网友:
在边沿处可能出现这种情况,同时为1时数据保持不变,如果对时延要求不高,则不存在问题;若同时为0,这种竞争情况是不允许的,"Pulse Filter"是不是已经对此做了处理。

网友B:
这是高边驱动的一个经典电路。

网友:
    有些器件内部等效电路第一眼像那么回事、第二眼有可能就发现问题了,别太当真,知道意思就行了,也许是有意所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高边驱动的一个经典电路。

    可能pulse gen模块输出的是一对相反的电平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