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库中PCB Footprint的问题

楼主(2019-04-10):
NEW PART器件可以在里面的PCB Footprint属性里面填上封装名字。
可是如果你从其他库集合里面,拷贝了一个没有填此属性库到你自己的集合里面。发现就算自己手动添加了PCB Footprint,最后调入原理图中后,此器件PCB Footprint栏还是空的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,求解。

网友:
你的设计里面有缓存,用过的器件在Design Cache里面,对于同路径,同名字的symbol,即使你的library更新了器件,放置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从lib取,只是从你的cache里面取得,所以你需要更新下cache或者replace。

网友:
一般是要放在同一个文件中,并且路径要保证准确。
如果有变更,记得随时更新库文件

网友:
要修改一下库文件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