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负片的花焊盘设置

楼主(2019-04-10):
请教各位大神,建立花焊盘的时候,铜箔的大小怎么设置,如图红圈里的铜箔宽度

网友A:
flash可以使用skill来建,设置相关参数就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lash可以使用skill来建,设置相关参数就可以

skill论坛里没有这个skill,求版主大大赏赐

网友B:
在你创建FLASH SYMBOL 后。选择Add->Flash。会弹出对话框。里面调整数值来修改大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在你创建FLASH SYMBOL 后。选择Add->Flash。会弹出对话框。里面调整数值来修改大小。

参数设置里面没有那个铜皮宽度的设置,只有焊盘大小和开口大小的设置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kill论坛里没有这个skill,求版主大大赏赐

恩,这个其实也不需要skill来建了,软件自带的功能就可以了,在flash symbol里面点击菜单Add->Flash,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面设置好相关参数后点击OK即可!宽度,开口大小以及开口角度都可以自行设置!内外径的值的设置就决定了你问的那个宽度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参数设置里面没有那个铜皮宽度的设置,只有焊盘大小和开口大小的设置

把外径加大,试试

网友:
    应该是个螺丝孔的封装吧

网友C:
    外径减内径就是你那个宽度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把外径加大,试试

    了解了,感谢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外径减内径就是你那个宽度啊

感谢感谢,学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恩,这个其实也不需要skill来建了,软件自带的功能就可以了,在flash symbol里面点击菜单Add->Flash,在 ...

感谢感谢,学习了

网友D:
    圈出来的地方就是铜皮厚度设置,两者数值相差越大,FLASH铜箔越厚。

网友(点评):
说反了吧,这个差值反应的是没有铜皮地方。在负片中黑色的地方是铜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圈出来的地方就是铜皮厚度设置,两者数值相差越大,FLASH铜箔越厚。

谢谢,学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用正片吧

因为是改板,所以没有去修改那些东西,只好迁就下用负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