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样电路是否加隔离

楼主(2019-04-10):
如附件,这mcu,运放,ADC都是共地的,当用差模探头测试差模高压输出,采样正常;一接地(共模)采样信号就是正常的2倍左右(无论是差模探头还是非差模探头),超出了ADC的5V输入范围,还有如果用非差模探头测试差模输出的话,采样信号也会改变,所以我想请教下各位师傅,该问题是怎么造成的,该如何解决,有点绕口,请见谅    :)

网友A:
    你的ADC和放大器供电提供负压了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的ADC和放大器供电提供负压了么

放大器供电是±15V,ADC供电+5V

网友B:
    首先电压跟随器画错了,把高压信号那部分贴出来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首先电压跟随器画错了,把高压信号那部分贴出来看看

    大致画了下

楼主:
    哦,忘记了,其实SW1的右边也有个常开开关对地的,测试共模时高压信号是正负都能选择一个对地,所以后面有个正负转换开关,让进入放大器的信号正负极正常

网友C:
    这个问题和以前别人问过“用万用表测量自己的电池电压不准”是一类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这个问题和以前别人问过“用万用表测量自己的电池电压不准”是一类问题。

意思是隔离起来,独立的测试系统?

楼主:
    其实我们这个电路是抄老外的。老外机器的供电是明纬电源,用一个类似LM1117-3.3V的LDO将5V转3.3V给MCU,ADC供电,采的信号特别准,我们是用几2个3.3VLDO,分别给MCU和ADC供电,明天老外的机器来了,我再验证一个结论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C:
    这个问题和以前别人问过“用万用表测量自己的电池电压不准”是一类问题。

    差分测量方式,浮地的。

网友D:
    没看明白,差模探头指的是哪一块儿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差分测量方式,浮地的。

刚测了老外的机器,发现用共地探头测,也是准的。之后我把我主板上的检测从板与主板I/O是否连接功能去掉,采样也准了,怀疑是高压信号进入了电源或MCU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没看明白,差模探头指的是哪一块儿?

偶,说错了,是差分探头,两端与地是隔离的

楼主:
    这个就是检测电路,当有从板连接时(从板的26脚是接100R对地的),MCU就检测到低电平,软件有显示对应的功能。我这个VDD_3.3V和ADC是共用,总共5个这样的检测电路,当时因为这电路LDO芯片电压不停升高,发烫,加1N4728也没用,最后查了几天,觉得是负载问题,就并了个50R电阻,电压就正常,现在我还是觉得这边有点问题,是不是负载大了,就不稳定了。